楼主(2012-07-04):
我的PLC是麦格米特(原爱默生)MC200系列,伺服是步科的CD420
伺服说明书地址http://www.kinco.cn/download%20center/document/Kinco%20CD/CD%20Series%20User%20Guide-20111215.pdf
PLC说明书地址:http://wenku.baidu.com/view/5f57530790c69ec3d5bb75e8.html
我的伺服电机编码器有个输出接口,分别是2-7A相,3-8B相,4-9Z信号,我现在想用PLC采集电机编码器的大概实际位置,来对真实位置作修整,因为现在我PLC发脉冲和方向信号给伺服驱动器,但因为干扰问题,经常掉一大堆脉冲,走的位置很不准,我见伺服的编号器是5V,2500RPM的差分输出,于是想用PLC接收此信号,PLC速计数器打算用C306,PLC的输入输出现在都接24V
麻烦那位高人指点下,我见有人说用什么转换器,有人说用高速光藕,我买了只4脚的P521光藕,
不知行不行,怎么接线呢?我在网上找了个图,
但我试了试这样
监看PLC,转动电机但C306无计数,PLC编程如下

我想问一下请问怎么才能接收 啊,具体点,能画个草图吗?光藕等的怎么接线都讲下吧,小弟不太懂转换啊,又或者有没有便宜点的方案,现成的转换器什么型号,有便的吗?

楼主:
人在何头,

网友A:
其实你可以试着解决下干扰问题,不用这么折腾,要是用分频输出功能非要用 你可以用光耦串电阻接收 也可以DS26LS31接收芯片 并联200欧 0.25W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