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0td故障求助

楼主(2012-07-04):
向高手求助,现在有一台发那科0-td数控车床,开机后两个伺服电机剧烈振动,修改增益有变化,但还是无法调到正常水平,后查出有以下情况,在上电后伺服放大器和主轴放大器的输出端全都有电压,相与相之间的电压不均,还是高压,尤其是主轴放大器输出,主轴电机未安装,装上主轴电机可能也要振动。求助高手,帮助分析。

网友A:
有报警吗?检查电机线和编码器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