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4):
我用的屏幕是1055-QBSD的,PLC是FX1N的,在软件中找不到可以监控PLC中软元件的界面,只找到一个扩展功能开关,里面有FX的列表监控和列表编辑,但没有界面啊,只一个开关!还有就是这个列表编辑是可以修改PLC中软元件的状态么?
新建EPLAN绘图交流群:2 0 7 3 8 0 8 8 1

网友A:
列表编辑或是监控,是系统自带的画面,可以按触摸屏几个角进入系统,到里面找到对应的功能

楼主:
原来如此,第一次做三菱的触摸屏,找这个监控找了很长时间没找到,害得我看了一遍GT的画面编辑手册,结果还没有!多谢了!
新建EPLAN绘图交流群:2 0 7 3 8 0 8 8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