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4):
我们是一个商场,单位一台1600kva变压器,高压计量是每月20万多点,低压合计才16万多,每个月差了三万多的电,高压计量互感器是0.2s级的,低压是0.2还有0.5的。低压表有数字式的有机械式的,误差会有这么大么?求合理误差是多少,还有我们的问题应该出在哪呢,谢谢

楼主:
误差达到15%也正常,我看别人加也就6%左右呀。就算把变损,线损,互感器误差算进去也不能这么多的

网友A:
是啊 ,,线损,跟变损也太大了

网友B:
有没有功率因数调整,现在低压侧功率因数是多少

网友C:
正常,就变损就差不多有那么多了

网友D:
我单位也出现过,当时刚换的高压计量表,一个月相差8%左右,我也问了很多人,包括百度上的一些老师,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在这感谢他们。我当时查出是一只计量互感器内部开路造成。总结几点供你参考:1计量表本身有问题;2计量互感器选择是否合适,选大了误差会增大;3接线是否接错;4是否有人窃电。你说是一家商场线路应该不会很长,变损加线损应该在1-4%左右。

网友E:
计量用互感器是否是同一批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功率因数调整,现在低压侧功率因数是多少
低压补偿是1.00或0.9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单位也出现过,当时刚换的高压计量表,一个月相差8%左右,我也问了很多人,包括百度上的一些老师,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在这感谢他们。我当时查出是一只计量互感器内部开路造成。总结几点供你参考:1计量表本身有问题;2计量互感器选择是否合适,选大了误差会增大;3接线是否接错;4是否有人窃电。你说是一家商场线路应该不会很长,变损加线损应该在1-4%左右。
谢谢你的回答,1.您说的计量表本身有问题是高压侧供电局的表有问题,还是我们自己 的表有问题,我们每个商户一个表,加上消防,公共照明大概有50来块表。2最近我们一直在找原因也发现有的商户当初报的用电电量跟我们现在检测的有一定的误差,所以下一步准备换一批互感器,就是换成跟高压侧一样0。2s级的,顺便还要调整互感器的变比。3接线接错您一般指什么接线呢?4现在的表还能窃电么?我们是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所以线路不长。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解惑。

网友F:
可以到供电局打印详单参考一下,顺便咨询一下供电公司,可能没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正常:高压包含线损、变损、表损,低压计量从你的情况看是分表总和,你放心,这个完全正常

网友I:
熟于正常范围!我们这里你不用电也要付铜铁损KVA/30元,

网友J:
查看计量表接线相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