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4):
  一、问题背景
  上海正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提供A5和CN两个系列的PLC。其中CN200系列PLC是正航电子引进德国技术生产制造的PLC产品,与进口S7-200完全兼容,可以直接替换进口的西门子产品。CN200可以直接使用西门子S7-200的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 V4.0编程。在CN200的使用中,客户经常会遇到用STEP 7-MICRO/WIN V4.0软件不能与CN200系列PLC通讯上。如图1所示:
  图1 故障现象图
  二、产生原因
  影响通讯问题的因素很多,客户设置不对,通讯线缆故障,PLC通讯口损坏等都有可能造成通讯不上的问题。比较常见的有下面几种情况:
  1)客户程序里用到自由口通信
  客户程序在未对PLC通讯口进行任何操作设置时,PLC的通讯口默认为PPI从站,这时电脑可以直接与PLC通讯。如果程序中用到了自由口通讯,那么就会出现通讯不上的情况。
  2)通讯电缆驱动未安装
  为了编程方便,客户给CN系列PLC编程的电缆线一般为USB转PPI的电缆线。除了西门子原装电缆和部分台湾产的电缆通讯时可以直接在本地连接里选择“USB”外,其他国产的USB转PPI电缆线都必须安装驱动,选择相应生成的COM口,可在“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里查看是否已生成COM口。如果未生成,说明驱动安装不成功。
  3)通讯设置不对
  通讯设置不对也会造成PC与PLC通讯不上。PLC通讯的COM口选择不对;PPI传输波特率,PLC地址选择不对;网络参数选项被选中(如图2)等都有可能造成通讯不上的情况。
图2 网络参数选项选中
  4)通讯电缆故障
  由于市场上西门子的PPI电缆线比较多,质量也良莠不齐,所以由于通讯电缆的问题导致通讯不上的情况也比较多。
  5)系统块下载不下去
  在通讯时可以搜索到PLC,但在下载程序时下载不下去,如果只下载程序块和数据块就可以下载,一般为系统块设置问题。
  6)PLC通讯口损坏
  如果PLC的通讯口损坏,也会造成PLC与PC无法通讯。PLC通讯口损坏一般由于瞬态过电压和电流造成的,产生瞬态过电压和电流的原因很多,例如通信线路较长或有室外架空线时,雷电在线路上造成高电压;客户接错通讯电缆线等都可能损坏PLC通讯口。
  三、解决方案
  针对上述几种故障情况,解决方案如下:
  1)客户程序里用到自由口模式通信
  将PLC的运行开关拨到“STOP”状态,重新给CN系列PLC上电通讯。
  2)通讯电缆驱动未安装
  重新安装通讯电缆驱动程序。
  3)通讯设置不对
  核对各通讯设置参数,修改不正确设置参数。
  4)通讯电缆故障
  更换质量较好的编程电缆线。有时客户在通讯时搜索设备时会遇到显示“UNKNOWN”情况,如图3所示:
图3 无法识别PLC型号
  这是因为国产的通讯线缆本身的缺陷,用西门子原装线缆是不会出现这一问题的。但这并不影响使用,只要能通讯,就可以放心使用。
  5)系统块下载不下去
  比较常见的为“将输出冻结在最后的状态”选中,如图4所示:
图4 将“将输出冻结在最后的状态”选中
  这是因为CN系列PLC暂时还不支持这一设置。如果不是,可以将系统块的各项设置设为默认值。
  6)PLC通讯口损坏
  将PLC寄回正航原厂维修。为防止PLC通讯口损坏,尽量使用隔离的PC/PPI电缆,不要用廉价的非隔离电缆(特别是在工业现场);PLC的RS485口联网时采用隔离的总线连接器;与PLC联网的第三方设备,如变频器、触摸屏等的RS485口均使用RS485隔离器进行隔离。
  四、总结
  PC与PLC通讯不上大部分都是由于客户操作设置不当或者其他设备故障导致的。在遇到这一情况时,客户可以根据上述情况进行逐一排查,也可以及时跟正航技术部门联系,由正航的技术工程师协助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