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4):
我用的是信捷XC5---PLC,带的智控伺服,用同步带驱动转盘运动,原点开关安装在动机侧,电机转一周,原点开关(X14)有2次下降沿,
2000脉冲/周,
 LD M168         -----------------启动标志
ANDF X14           ---------------原点下降沿
OUT C0 D4102
  问题是当我电机转数高时,检测的下降沿很少,不准,比如10圈应该有20次下降沿,只检测到10多次,速度慢就准,
不知道高速计数怎么用,我PLC版本为3.1

网友A:
高速计数是C620之类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信捷的PLC的高速计数器是对应输入点的,编程时不用把该点写入程序,改后的程序为:
           LD M168         -----------------启动标志
          OUT C0 D4102
说明书不认真看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