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7-05):
正弦003 机器 拆模块后上电跳SOC    驱动用3120  输出检测用788  求解决方法  检测驱动

网友A:
模块一拆,A788 VDD1和GND取自光耦A3120,你测一下A788输入VDD1和GND,然后测下,A788输出端,VOUT+,VOUT-对GND2之间电压是不是2.5V,如果不是说明问题出在A788这里。A788供电是取自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