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5):
摘要:为了能使地铁站内乘客求助信息快速、可靠地传输,又方便系统的安装与维护,采用了单片机控制无线传输模块收发乘客求助信息的方案,并在无线收发模块之间添加中继器以增加传输的距离。进行地铁站内环境对无线信号衰减程度的分析,并设计了地铁站内无线乘客求助信息系统。该系统可以满足地铁站内环境下乘客求助信息的无线传输。

关键词:无线收发模块;单片机;中继器;传输距离

0 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地铁在现代城市公交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地铁站自动/自助设备众多,在为乘客提供服务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各种故障。为了便于向乘客提供高效快速的服务,地铁车站都配置乘客求助服务系统。

有线乘客求助系统由于需要布线,施工复杂,不利于灵活设置。无线乘客求助系统可灵活方便配置,施工简单,但存在通信距离不足,抗干扰能力弱的缺点。本文基于无线收发模块、单片机和中继器设计了适用于地铁站内环境的无线乘客求助系统。

1 系统介绍

1.1 系统结构

地铁无线乘客求助系统主要由车站计算机、管理终端、中继器、求助终端组成。车站计算机与管理终端安装于地铁站控制室,求助终端安装于地铁站内有可能需要乘客求助服务的设备或者建筑物上,中继器则安装于管理终端与求助终端间以放大并传递无线信号。

1.2 系统工作原理

地铁无线乘客求助系统由安装于车站控制室的一台车站计算机、一台管理终端和分布在车站各处的多台求助终端构成。当乘客需要求助时按下一台求助终端的求助按钮,此时安装于求助终端上的求助信号灯由暗变为常亮表示求助信号已经发出。求助信号以无线方式传送至管理终端,管理终端接收到求助信息后将其以有线方式传送至车站计算机并由车站计算机显示发送求助信息的求助终端的编号。车站管理人员点击车站计算机上的求助响应按钮对求助信息进行响应,响应信息以有线方式传送至管理终端再通过无线方式传送至求助终端,此时求助终端上的求助信号灯由常亮变为闪烁表示求助信号已被响应,乘客只需等待工作人员前来处理问题。

无线求助系统的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

2 系统设计

要满足无线乘客求助系统的设计要求,系统各部分需要具备以下功能:

车站计算机:系统监控虚拟仪器,显示各求助终端编号、分布及实时状态;求助响应按钮和全体响应按钮,对相应求助终端的求助信号或所有求助信号进行响应;求助清除按钮和全体清除按钮,对相应求助终端的求助信号或所有求助信号进行清除;系统状态检查按钮,检查所有求助终端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管理终端:接口模块,与车站计算机进行通信;无线收发模块,与求助终端进行通信;微控制器,控制串行接口与无线收发模块的工作并传输和存储相关信息。 求助终端:求助按钮,供乘客求助时使用;求助指示灯,提示乘客求助是否被响应;无线收发模块,与管理终端进行通信;微控制器,控制按钮、指示灯及无线收发模块的工作并存储和传输相关信息。

地铁无线乘客求助系统的硬件设计框图如图2所示。

2.1 求助终端设计

根据系统功能要求,求助终端选用无线收发模块nRF905。nRF905是挪威Nordic VLSI公司推出的单片射频收发器,工作电压为1.9~3.6 V,32引脚QFN封装(5 mm×5 mm),工作于433/868/915 MHz三个ISM(工业、科学和医学)频道,频道之间的转换时间小于650μs。nRF905由频率合成器、接收解调器、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和调制器组成,不需外加声表滤波器,ShockBurst工作模式,自动处理字头和CRC(循环冗余码校验),使用SPI接口与微控制器通信,配置非常方便。此外,其功耗非常低,以10 dBm的输出功率发射时电流只有30 mA,工作于接收模式时的电流为12.5 mA.内建空闲模式与关机模式,易于实现节能。nRF905有4种工作模式,如表1所示。由配电柜转自现代电子技术

SPI接口由SCK.MISO,MOSI以及CSN组成。功能分别为SPI时钟,SPI输出。SPI输入,SPI片选。

状态输出接口有提供载波检测输出的CD,地址匹配输出的AM,数据就绪输出的DR。

nRF905外接电路简单,不需添加过多外接器件,其外接原理图如图3所示。

单片机的相应引脚与无线收发模块nRF905、求助按钮、求助信号灯相连接并控制其工作,组成求助终端。

网友A:
广州嘉铭工业器材,集贸易、技术、服务于一体,引进世界各国名牌传动及自控工业器材,以满足国内工业自动化日益增长之需求。 公司在专营工业自动化器材基础上,不断为国内客户提供高质素光机电产品,特别是日本自控及传动器材,报价及供货迅速,同时还根据客户技术要求,承接各类生产线、专机设计、制造。
  嘉铭工业器材公司是日本派特莱(PATLITE)公司在中国的授权代理商,在国内拥有多个分支机构。现推出STD系列、LME系列、LCE-A系列几款报警灯的特价销售活动。诚邀分销商合作。以上产品有大量库存,详情欢迎垂询!

PATLITE是信号传送科技领域中的先锋!
结合创新的LED技术和先进的光学设计、PATLITE信号传送产品具有IP65的防护等级,能提供给您最高水平的光亮度和可靠性。在型号、尺寸、设计和附件等方面都有很广的选择范围,您可以根据特殊要求找到最好的方案。PATLITE的质量标准保证了在多元化应用方面长期满足客户的要求。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在型号传送产品领域,都不会有比PATLITE更好的选择。
显著的光亮度
PATLITE的高亮度LED和创新的灯罩处理方法保证了不管在任何方向和任何距离都能达到显著的照明度和异常的光亮度。
拥有专利的光发射系统
PATLITE拥有专利权的光反射系统使整个灯罩在所有范围内的光亮度都得到了最优化。
低能量消耗
PATLITE高亮度LED的功耗是传统白炽灯泡的1/8多。
长久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
PATLITE的高亮的LED的使用寿命达到10万小时,可以持续工作11年之久。
减少了保养,节省了劳动
PATLITE的高亮度LED大大减少了更幻灯泡所需要的保养费用。PATLITE的高亮度LED的寿命比传统白炽灯泡的16倍还要长。
适合环境保护
PATLITE的高亮度LED能很好的适合环境保护,与传统白炽灯泡相比,它把使用灯泡的浪费降到最低。
结实牢固的设计
PATLITE在LED声光信号灯中使用一根中心轴的设计,保证了模块的结构完整,提供了保护和安全措施以防止震动和错误操作。同时,它还加强了更换LED模块时的模块性和灵活性。有光滑涂层的灯罩、灯体表面能防止灰尘堆积和粘附,使我们的产品更利于清洁。PATLITE产品是用质量一流的材料制成的,能经受住恶劣的生产环境。
详情请咨询广州嘉铭工业器材
联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