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5):
请教各位师傅,我在电气原理图看到三相异步电机引出线有的是3根,有的是6根,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时候是3根,什么时候是6根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常用的电机打开接线盒,都能看到6根线,用以适应不同电源电压。

网友B:
六根线是根据不同的电压接线,小电机:三角形为220V,星形为380V
如果是大电机,接成星三角启动,则星形为220V,三角形为380V

网友C:
小电机内部都连好了就出来三个头

网友D:
对了,绕线式电机也是六根,接电阻器

网友E:
修过的电机也是三条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六根线是根据不同的电压接线,小电机:三角形为220V,星形为380V
如果是大电机,接成星三角启动,则星形为220V,三角形为380V
小弟不才,请问版主这句话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是大电机,接成星三角启动,则星形为220V,三角形为380V”?

网友B:
呵,这个说法是有点咬口。
大电机一般额定电压是380V,并且要接成三角形。而而在启动的时候,要求电压低,电流小,这时就把电机切换成星形,这样每相绕组的电压承受就只有220V了。输入是380V,而实际上加在相位线圈上的只有220V。
咬口咬口。越说越不明白了的

网友G:
如果需要适应星三角接法就需要6根(

网友H:
6线的可以星三角转换,三根线的已经固定;

网友I:
功率小的电机接成星形,大点电机接成角形,20kw以上要星角启动,需6根线。要是两速电机也是6根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功率小的电机接成星形,大点电机接成角形,20kw以上要星角启动,需6根线。要是两速电机也是6根线。
请问,为何小功率的接成星形,大功率的电机接成角形?

网友J:
各位老师讲的很透彻了!

网友K:
我发现  我突然不知道怎么接电机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呵,这个说法是有点咬口。
大电机一般额定电压是380V,并且要接成三角形。而而在启动的时候,要求电压低,电流小,这时就把电机切换成星形,这样每相绕组的电压承受就只有220V了。输入是380V,而实际上加在相位线圈上的只有220V。
咬口咬口。越说越不明白了的

这个对了,其实大电机的接法是三角接法是380V  星接法是66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