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5):
一台英威腾G9 11KW上电后 ,能显示听不到回路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它里面有两个继电器,都是24V,上电以后测量线圈处只有4V多一点,电容全部换过,都没有问题 ,问题可能出在CPU的继电器吸合信号上

现在想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把两个继电器的线圈直接接到开关电源输出的24V处,不再经由CPU给出信号才吸合,这样一来就是 上电之后开关电源正常输出24V时,继电器就吸合 ,想问下这样可行吗

网友A:
你那样做电容坏的快,先检查充电电阻,电阻没问题的话可以加个延时电路,上电后延时时间到了继电器再吸合!版主以前有说过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样做电容坏的快,先检查充电电阻,电阻没问题的话可以加个延时电路,上电后延时时间到了继电器再吸合!版主以前有说过这个方法!

 电阻没问题 ,这个延时电路怎么加,加在哪边,版主的方法找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B:
变频器在上电过程直流经过充电电阻进行限流,防止上电瞬间的冲击。当变频器母线电压达到410左右,软启动继电器吸合,将充电电阻短接,如果直接将24V引到继电器线圈,软启动过程就不起作用。容易对整流和电容造成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在上电过程直流经过充电电阻进行限流,防止上电瞬间的冲击。当变频器母线电压达到410左右,软启动继电器吸合,将充电电阻短接,如果直接将24V引到继电器线圈,软启动过程就不起作用。容易对整流和电容造成损坏。

哦 ,想问一下当开关电源有足够的启动电压时,此时直流母线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直流母线一般在200V左右开关电源就起振了。

网友A:
到网上找下啊,一个电阻,电容,三极管加若干直流母线限流电阻就可以搞定,网上都有做法。或者干脆直接买个380V微型时间继电器装在里面,最省事。不过这些做法都不安全,出现故障继电器不能切断直流主电源,不推荐使用。不知说的对不对,有请高手来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网上找下啊,一个电阻,电容,三极管加若干直流母线限流电阻就可以搞定,网上都有做法。或者干脆直接买个380V微型时间继电器装在里面,最省事。不过这些做法都不安全,出现故障继电器不能切断直流主电源,不推荐使用。不知说的对不对,有请高手来指点!

 变频器的电容全换了,除了继电器不吸合,其他都正常,24V风扇正常运转,把两个继电器全部拆掉 ,上电初始 线圈电压为25.2V,显示面板初始化完毕,线圈电压回落到22.7V ,这时候测得为继电器供电的电容为25.1V 并没有衰落,不清楚这部分电压消失在哪里,再着把其中一个继电器装上去,线圈电压回落到4.3V左右

网友A:
查下CPU64脚的输出信号,这个是让继电器动作的输出脚。引两根线把继电器人为的驱动,再启动变频器看能不能工作,如果能工作就是继电器控制电路的故障,不能工作就有可能继电器回路没问题,CPU初始化失败也不会吸合,是有其他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CPU64脚的输出信号,这个是让继电器动作的输出脚。引两根线把继电器人为的驱动,再启动变频器看能不能工作,如果能工作就是继电器控制电路的故障,不能工作就有可能继电器回路没问题,CPU初始化失败也不会吸合,是有其他故障。

谢谢了,按你的方法查过了 ,找着故障了,控制继电器动作的一个贴片三极管坏掉了,在主板上的,把控制风扇启动的拆过来,风扇短接直接上电就启动,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D:
学到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