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5):
球阀通常用于电力、石油、化工等行业内油路和汽路的控制系统中的通、断。它具有操作简单,工作迅速,使用效果好等特点。是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主要的执行机构。能够实施远程控制的球阀大体分为电动球阀和气动球阀两种。昌耀的电动球阀和电动截止阀阀体采用德国最新技术,特种不锈钢制造,其密封材料为石墨增强聚四氟乙烯,具有密封效果好、耐腐蚀、耐冲刷、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引用先进的驱动执行机构与微动开关组成阀体的主要构件。结构紧凑、使用简单、可靠性高、维护量低。
   电动球阀是工业自动化过程控制的一种管道压力元件,通常用于管道介质的远程开、关(接通、切断介质)控制。
   电动球阀的优点有:
   1.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
   2.流体阻力小,全通径的球阀基本没有流阻。
  3.操作方便,开闭迅速,从全开到全关只要旋转90°,便于远距离的控制。
   4、紧密可靠,它有两个密封面,而且目前球阀的密封面材料广泛使用各种塑料,密封性好,能实现完全密封。在真空系统中也已广泛使用。
  5.在全开或全闭时,球体和阀座的密封面与介质隔离,介质通过时,不会引起阀门密封面的侵蚀。
   6.维修方便,球阀结构简单,密封圈一般都是活动的,拆卸更换都比较方便。
  7.由于球阀在启闭过程中有摩擦性,所以可用于带悬浮固体颗粒的介质中。
   8.适用范围广,通径从小到几毫米,大到几米,从高真空至高压力都可应用。
   气动球阀是靠旋转阀芯来使阀门畅通或闭塞。气动球阀开关轻便,体积小,可以做成很大口径,密封可靠,结构 简单,维修方便,密封面与球面常在闭合状态,不易被介质冲蚀,在各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
   气动球阀的优点有:
   1. 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
   2. 流体阻力小,其阻力系数与同长度的管段相等。
   3. 操作方便,开闭迅速,从全开到全关只要旋转90°,便于远距离的控制。
   4. 紧密可靠,目前球阀的密封面材料广泛使用塑料、密封性好,在真空系统中也已广泛使用。
   5. 在全开或全闭时,球体和阀座的密封面与介质隔离,介质通过时,不会引起阀门密封面的侵蚀。
   6. 维修方便,气动球阀结构简单,密封圈一般都是活动的,拆卸更换都比较方便。
  7. 因为气动球阀动力源采用的是气体,一般为0.2-0.8MPa压力,相对比较安全。气动球阀如果漏气的话,相对液动、电动来说,气体可以直接排出,对环境没有污染,同时具有较高的安全性。高能点火器
  8.相对于手动和涡轮转动球阀来说,气动球阀可以大口径配置,(手动和涡轮转动球阀一般都在DN300口径以下,气动球阀目前可以达到DN1200口径。)
   9. 适用范围广,通径从小到几毫米,大到几米,从高真空至高压力都可应用
主 要 参 数:
参  数  名   称 电 动 球 阀 气 动 球 阀
通    径(mm) ф 1 5 ~ ф 5 0 ф 8 0
介       质 液 态、汽 态
介  质  温  度(℃) 3 5 0 2 5 0
介  质   压  力 < 6 . 4  M Pa
电源电压或气源压力 2 2 0 V±10%   5 0 H Z 0 . 4 M P a ~ 1 . 0 M P a
全程机动时间 (S) ≤ 3 . 5 ≤ 1
输  出  扭  矩 ≥ 4 0 N·m ≥ 1 4 1 N·m
环  境  温  度 - 2 5 ℃ ~ 6 0 ℃
相  对  湿  度 < 8 5

http://www.changyao.cn

网友A:
广州嘉铭工业器材,集贸易、技术、服务于一体,引进世界各国名牌传动及自控工业器材,以满足国内工

业自动化日益增长之需求。 公司在专营工业自动化器材基础上,不断为国内客户提供高质素光机电产品

,特别是日本自控及传动器材,报价及供货迅速,同时还根据客户技术要求,承接各类生产线、专机设计

、制造。
广州嘉铭工业器材有限公司:Parker派克?汉尼汾华南地区授权代理。
1. 执行器:直线气缸、摆动缸、分度台及气马达、气动手指。
2. 方向控制阀:电磁阀、气控阀和机阀、流体阀。
3. 气源处理元件:三联件、过滤器、油雾器、减压阀、过滤减压阀、电子比例阀、附件。
4. 真空元件
5. 逻辑元件
产品优点:质量高,密封好,使用寿命长,耐磨损,而且派克在全球供货。
应用领域:食品、医药、化工、电子、电容、机械等行业。

详情请咨询广州嘉铭工业器材
联系人: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