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传送中文

楼主(2012-07-05):
客户要我通过PLC发中文给上位机,这可行吗?中文的存储代码是怎么样的啊,ASCII码还有张对应表,倒是可以显示,现在的触摸屏能解析代码显示中文的啊?电脑能发送中文代码到PLC,然后再通过PLC传送给其他电脑显示发送的中文吗?

网友A:
呵呵;如果是触摸屏的话,有些型号可以设定代码对应的中文,PLC只是给屏传相应的代码;
如果PLC想直接传汉字到屏上,比较困难;

网友B:
可以的,但是必须要上位支持UINCODE 码。  触摸屏很多支持的,组态软件也支持。

网友C:
好像双字节编码是不是高低位要对换?

网友D:
好像听说邦纳的传感器可以传送图片,忘了基本原理是怎样了。但是传送 中文就没听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