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5):
各位朋友,大家好,三菱F940GOT触摸屏有两个接口,一个是RS232另一个是RS422我想把触摸屏里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上该用哪个接口,假如我用RS422口,触摸屏与电脑连接的线应该怎样选型。

网友A:
这个有专门的编程线,买一条就是了

网友B:
与电脑通讯用RS232口;
电缆型号:FX-232CAB-1;
RS422是与三菱FX系列PLC通讯用的;

网友C:
422不是用来和电脑连接的,要用232口连接

网友D:
一般都是232和pc相连,422和plc连接,这样你可以用pc监控触屏和plc,比较方便。

网友B:
232口也能与PLC相连,但用RS422口下载程序应当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