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5):
近日,上海某企业拿来一台日立L300P变频器维修,慧博工程师在将模块故障修复后,拿去现场安装试机。上电,起动即跳E16.4或E16.2,故障原因为电源有瞬时断路。停机测三相380V电源输入,3相380V俱有,且相当平衡。运行状态下,测三相输出电路,一相电压值有不稳定现象,出现280V到达350V左右的波动。本机器电压检测电路检测的是输入电源中T、S两相的输入电压,当电网污闪大于15ms时,便保护停机。判断为变频器的供电的空气开关,有一相触点接触不良,造成变频器跳E16.4或E16.2故障,拆开检查,果然有一组触点已严重烧损。慧博工程师换电源开关后修复。此故障在静止状态,或小电流状态,因空开虚接,根本检测不出输入电压的异常。只有开机时才看出来。但因变频器检测到异常迅即停机保护,有时候来不及检测,变频器已经停机了。所以不易检测出来。费了一些周折。客户再次试机,变频器故障消除!

网友A:
曾经也遇过这样的问题,轻载正常,负荷重点即出现这问题。后来换变频器,再后来换开关后解决。原变频器装到其它设备上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