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5):
2012版插齿机

网友A:
吴工,触摸屏孤零零的放上面有点突兀啊;
另外要操作一下也不方便啊。

楼主:
欢迎指正,本机解决了分度不均的问题,比如步进电机要分个59等分,各位怎么分啊,本机解决这个难点。不用去人工计算,全部自动搞定。任意分度,误差不大于1/1000.没有累计误差,齿数越少,误差越少。

网友B:
越少越准?

楼主:
我在做卡西欧镜头光圈齿的时候,做75直径236齿一圈,测量没有误差。这说明机器的分度准确性非常好。
因为一般来说,分度次数越多,累计误差是越大的。

网友C:
机身看到挺靓,耐磨损度怎样

楼主:
楼上老板也做批齿机?用了几年的的机器了,没有人说有什么磨损。

网友D:
分度次数越多,累计误差是越大的   那说明还是没有算到最死点,累计误差 好烦人啊,能达到一个班只"归零" 一次就好了

楼主:
我完全解决了累计误差。分度机器算是一个重大突破。

网友E:
只见过老式的插齿机,没仔细看过;看介绍,楼主这机器很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完全解决了累计误差。分度机器算是一个重大突破。
楼主,你是怎么检验的啊,用的什么原理分度,你做的只是误差极小对吧,不是没有误差

楼主:
工具就算是磨损,那也是圴布的磨损,与分度是没有关系的。
检测误差,是用二次元测量。
通过计算方式,也是没有误差的。

网友G:
这玩意用伺服吗 对伺服有什么要求

楼主:
一般来说,加工刀具的磨损确实和分度精度不是一回事。刀具的磨损情况,它不是一下子就磨损掉了的,而是慢慢的下降。而且磨损情况下也均布对称的磨损的。并不会出现严重的偏向一边。也就是不管怎么磨损,和分度角度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要分成131等分,前面的80个等分刀具是完好的,而后面的分度因为刀具的磨损而有了误差,这个时候加工的成形状态可能是变小了,但是不管怎么变小,分度的位置中心是不变的。就象均布分度,前面的用10mm的钻头钻孔。中间或者后面的有部分用4mm钻头钻孔,你说这个时候分度的角度变化了么?
高精密的分度,在理论上来说是不支持反转的,一但出现有反转的过程,这是就会失去精度。这是因为机械间隙的原因产生,而不是系统出现的毛病。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加工刀具的磨损确实和分度精度不是一回事。刀具的磨损情况,它不是一下子就磨损掉了的,而是慢慢的下降。而且磨损情况下也均布对称的磨损的。并不会出现严重的偏向一边。也就是不管怎么磨损,和分度角度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要分成131等分,前面的80个等分刀具是完好的,而后面的分度因为刀具的磨损而有了误差,这个时候加工的成形状态可能是变小了,但是不管怎么变小,分度的位置中心是不变的。就象均布分度,前面的用10mm的钻头钻孔。中间或者后面的有部分用4mm钻头钻孔,你说这个时候分度的角度变化了么?
高精密的分度,在理论上来说是不支持反转的,一但出现有反转的过程,这是就会失去精度。这是因为机械间隙的原因产生,而不是系统出现的毛病。

分度中心位置是不变,这的确和磨损没什么关系,但我想知道楼主是用什么方法分的,用的方法有没有问题,本人不解

楼主:
这个分度的方法我还真不好说啊,往往机器只值一钱,剩下的就是这点点分度的方法值钱了。Sorry.

网友H:
没有接触过这种机器,精度很高的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分度的方法我还真不好说啊,往往机器只值一钱,剩下的就是这点点分度的方法值钱了。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