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5):
两路0-1ov输入,西门子两百的,改成电流输入干扰更大,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你的线路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B:
能把具体接线抓个屏看下吗?

楼主:
不应该是线路上的干扰
一共才两米,应该不是线路上的干扰,我改成电流的串上隔离器一样有干扰,所以应该是直接干扰plc

楼主:
抓屏现在没办法,不过我可以大体说一下
很简单的,就是电子尺,电阻式的,三线制,2接西门子plc的A+,1接plc的A-,然后再接到-10v,3接+10v,

网友C:
典型西门子s7-200的共模干扰,解决办法请看帮助,简单地说就是把plc所有的m点都接在一起,然后单独接地。

网友D:
把输入信号所有的负端与PLC 24V负端连接一起,形成等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