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5):
今天厂里的电机跳闸,18.5个KW的电机,直接启动,三角形运行,一台设备上的三台电机,单独分开控制的,任意启动其中两台没有事,但是启动第三台的时候就三台一起跳了,,空气开关没有跳,热继电器也没有跳,就是接触器跳开,检查发现电机是好的,电缆也是好的。电源是400V左右,接触器也是好的,热继电器也是好的,电机温度比较高,不能用手摸,这个问题是偶尔出现的,10分钟启动一次电机,三台一起启动,现在怀疑是电机温度高,用风扇吹电机,但是效果不大,但是停下来一段时间(10)分钟左右又可以正常运行了,厂里面没有工程师,问题也没有得到具体解决,各位大虾有何良策,小弟在此谢过。

楼主:
是小弟问题没有说明清楚吗?

网友A:
量一量总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B:
是不是三台电机不同步,或是机械部分犯卡,造成有一个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致使电源波动,造成线圈电源不足,造成接触器释放。1.你盘一个电机与机械部分,看是否转动自如2  3个电机运行是,测量电压和3个电机分别电流,看是否有一个电机不干活。,测电压一定要测总电压 和分电压。

楼主:
电机是分开单独运行的,机械部分也没有卡,我测得的400V电压是电机运行是所得,每台电机的电流测得36安,

网友C:
   如果以前能够正常使用,说明导线线径等没有问题;空气开关没有跳,说明不是没有躲开起动电流;而又表现为三台一起跳
   ——那么,问题有可能是,起动造成的电路压降太大,使接触器欠压跳开了,有可能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比如连接点、开关触点等;
   ——但等待一段时间(冷却一段时间)后,又可以正常使用,似乎是热保护的问题(如热继电器),而单独分开控制,则热继电器也应当是控制单台的,似乎这种可能性不大;
   ——只能大概说这些,具体需根据现场情况判断。

楼主:
多谢,明天上班再具体查下

网友B:
你最好把你这个东西工艺给我介绍一下,比如 控制方式 。是3台电机拖动一个东西吗,

网友D:
说的情况好象是欠压造成的,只体还是象楼上说的,得看实际控制电路

网友E:
电压降太大了吧,第三台启动时,可能电源容量小了点.....要么就是热继电器接触不良!

网友F:
压降有那么大么,我们单位的设备为完成一个动作八台电机同时启动都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G:
可能电机漏电。。。。也有可能电机线有问题

楼主:
我在一家曲轴生产厂,设备是抛丸机,具体工作原理就是打出高速钢丸,把曲轴表面抛光,现在有故障的就是打出高速钢丸的电机,三个电机分别拖动三个抛头打出高速钢丸,三个负载没有任何联系,电机的控制方式是三台电机电机经过接触器,热继电器直接启动,这种设备厂里面还有几台,其他的还没发现有这种故障,但是这种设备上的所有电机都存在发热现象,现在考虑是不是电机功率小了,,,三台电机随便启动哪台先都可以

网友H:
有紧急(总停)停止按钮吗?仔细检查相关连线!

楼主:
有急停按钮,,但是只是控制主接触器的,,,就是控制电源通断的

网友E:
把问题,还有现场的情况总结下,一起列出来看看吧,我们这儿有几个抛丸机没发现类似的问题。

楼主:
还没查出具体原因,现在把电机改成星-三角启动试试看了,

网友I:
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压降大。增大线径或者增加配电容量(或者把其它辅助的一些设备暂揨下,保证变压器较低的负载率)

网友J:
电机负载可有变化???

网友K:
你应该测一下第三台电机启动时的瞬间电压看看压降是否太多。三台电机要分别相隔几秒等上一台运行到额定转速后再开下一台。

网友L:
18.5KW电机36A接近满负荷运行了,电机发热有好多种原因,是每台电机都发热吗?还是只有一台发热,三相电流平衡 吗?有没有匝间短路、虚接现象?这套设备运行了多长时间了?是最近有这种情况,还是一直存在这种情况?有没有上新的设备?请楼主说具体一点?最好附图。
期待结果!

网友M:
电机功率不不够?

网友N:
看下控制回路导线是不是太细了

网友O:
最好附图分析一下,

网友P:
你的控制回路是220V的吗?检查下三相对零线的电压。看是不是中性点漂移。看你的叙述应该是启动时电压波动造成的

网友Q:
我们这里的抛丸机,也是老出问题

楼主:
现在把启动电路改成了星--三角启动,,用了2天暂时没有发现故障,
现在是厂里的其他抛丸机电机也全部产生发热现象,发热现象一直 都存在的,其他的抛丸机没有发现接触器跳开的现象,现在是怀疑电机功率小了

网友R:
你的是神马电路哦,接触器跳了?空开和热保护没跳?
是不是你控制电路有问题,电机烫是不是你频繁启动造成的,18.5千瓦的电机三角形直接启动还是有点影响,是不是欠压就看你的供电偏压器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承载能力了。
有点没说清楚是运行中跳开?还是启动时跳开?如果是主电路的问题的话不应该是跳接触器哦。应该是跳空开或是热保护,把电路图发上来吧。

网友R:
你的是抛丸机所,你的丸料量是不是调大了,你调小一点,电机负荷就会降下来,发热的情况会好转。

网友S:
我觉得应该是启动瞬间电压拖低使三台接触器同时跳闸

网友T:
可能是启动时电压降太大造成的,可以在接触器的线圈上并联一个电容,应该可以。

楼主:
是的,在启动瞬间跳开的

网友U:
我认为是控制回路电压下降所致,具体解决办法:
1:热继电器触点是否氧化而接触不良,导致接触器线圈回路供电内阻变大,而无法驱动接触器线圈,尤其是检查热继电器温度高时,可能造成触点接触于临界状态,建议更换此热继电器。
2:在接触器线圈2端并接630v,224(或105)薄膜电容(线圈供电220v),以缓冲电压波动对线圈的影响。
3:优化控制回路电路,使控制回路电源供电稳定,比如线径加大,多分几个回路,使线长度尽可能缩短,尤其注意公共端的线径。

网友V:
启动瞬间造成线圈电压不够跳闸.1想办法将启动电流降低 2增加电缆线径 3更换质量好些的接触器 4接触器线圈加装电容.

网友W:
噢,控制回路(接触器线包的电源)跌落,导致三台接触器一起跳。说明线路上的负荷突然增大导致的,改星-角启动,缓解了电网冲击。所以不跳。那就都改成星-角启动,别直启就可以了。直启的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6倍,太大了。就是将来改大电机,也一样有直启电流冲击的问题。

另外,电机热说明系统是超负荷或满负荷的运行,还要注意冷却。电机表面温度要控制在80度以下,别太高了。

还有,如果三台电机为一组,做星-角启动,可以搞一个廉价的PLC(逻辑控制器),这样就比较简单化了。用不着各种按钮的切换和操作了。

网友X:
从叙述看应该是电压降太大造成。
1.三台电机的上一级有线路接触不良。
2.三台电机的上一级的配电变压器容量太小。

网友Y:
引用 网友D:
说的情况好象是欠压造成的,只体还是象楼上说的,得看实际控制电路

说得是..接触器正常工作中跳掉..就是欠压啊... 断路器没跳..热继电器没跳...怪了...

网友Z:
你把铁砂流量调小一点试试,我觉的是电流有点大,热保护动作造成的,电流不要大于30A。应该行的。

网友AA:
这可能是电压降引起。因为线路有一定的电阻,两台电流就已有了一定的压降,再加上第三台启动的大电流瞬间的大压降使接触器跳。解决的办法是加大线径,或加大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AB:
从您所述的情况判断:1、三台启动时控制回路欠压导致该接触器跳脱;2、该控制回路的触点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电压降太大了吧,第三台启动时,可能电源容量小了点.....要么就是热继电器接触不良!
同感!你总电源的进线是多大的?你测一下第三台电机启动时电压是?

网友B:
楼主哪去啦,回答一下啊啊

网友AD:
接触器欠电压跳,
产品体验中心会员

网友AE:
接触器线圈失压造成的,

网友AF:
本人觉得是热继电器有问题!你测量一下电流看看吧!

网友AG:
有两种可能(1)先看你控制电路,是不是三台高备有没有联锁控制,若有,一台过热,热继动作,会导致停机,恢复后又能启动。(2)没有联锁,就是看你这台柜子的总电流是多少,变压器容量是多少,可能是容量小了,启动18.5电机时电压下降,从而使接触器线包失放。电机直启电流是额电电流的5-7倍

网友AH:
我遇到过相同问题,热继电器看上去是好的,没有跳开,其实已经疲劳了接触不良,更换热继电器,问题解决。

网友AI:
应该是电流大了后欠压引起的跳闸。

楼主:
多谢,,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改成了星————三角启动

楼主:
多谢大家,,现在改成了星————三角启动暂时没有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