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5):
电机单二极管制动的计算,要多大的二极管,及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A:
用过,不记得如何选取的了。

可参照已有电路进行估算,或者查阅有关资料计算;
还有,楼主应提供比如电动机的功率、是否三相电机、制动要求等。

网友B:
嘿。。。这问题问的。首先确定需要制动时间(电流越大制动时间就越短,但是制动电流不宜超过工作电流)。然后测量电机绕组直流电阻。知道电阻,知道大体电流,然后你用电阻限流还是用变压器你就自己选吧,二极管选用一般为制动电流的3到5倍。最主要的一点:制动用时间继电器一定要可靠

网友C:
电机单二极管制动?楼主说的是不是三相半波整流,然后直流能耗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