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一

楼主(2012-07-05):
故障描述:故障一:有两台安川H1000变频器控制两台18.5KW的变频调速异步电动机,在停机一个星期后开机,操作台上的卷取速度,机组速度,机组张力三个电位器都不起作用。
故障分析:1.检查电位器是否坏掉。
              2.检查与电位器有关联的模拟量信号控制板上的指示灯有无熄灭.
              3.检查模拟量信号控制板有无电压输出。
处理过程:三个电位器同时不起作用,排出电位器一起坏的可能性。检查模拟量信号控制板上的指示灯不亮,检查模拟量信号控制板上的24V电源,有电压,检查从电位器过来的输入有电压信号,输出没有电压信号,更换板子后试车正常。
故障描述:故障二,在联机状态下,对1#电机进行调速后关断电位器电机不能停机,人机界面显示有故障发生后又消失。反复出现.在手动状态下电机又运行正常。
故障分析:1.检查电位器是否坏掉。
              2.检查编码器反馈线有无掉线,联轴节有无断裂。
处理过程:在联机状态下,对2#电机进行调速后正常,排除电位器坏的可能,对反馈线和联轴节进行检查无异常,更换编码器后试车正常。

网友A:
进来熏熏

网友B:
先分析原因,再列出检修方案,然后检修,不错。

网友C:
工作中 经常 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  特别是像 :故障二,在联机状态下,对1#电机进行调速后关断电位器电机不能停机,人机界面显示有故障发生后又消失  这样很让人头晕

楼主:
正如楼上所说的,这样的问题发生后也让我头疼不已,所以才决定把自己遇到的问题与分析思路记录下来,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与讨论,接下来我还会继续整理并发上来与大家一起来交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分析原因,再列出检修方案,然后检修,不错。

网友E:
好的工作程序和方法,学习了谢谢!

网友F:
谢谢,大家要把经验都写出来,技术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