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5):
上次步进电机工作过程中反转后,穷尽N多办法都无果,最后只有换plc,详见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7119
但是换后反转现象没听说,倒是主轴启动了,步进都不动的现象依然存在。纳闷,刚换的plc啊!有一个步进是和主轴用的同一个触发条件啊,是不是“句子”太长了偶而会有失灵的现象?我看系统寄存器中有个固定扫描时间,这个该如何设置,程序有2000多步是不是应该设置的长一点?

网友A:
是常会遇到执行后,电机不启动现象,我的有一台机就经常不回原点。
松下PLC有很多不能理解的地方,看起来我是要换机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