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外皮带电

楼主(2012-07-06):
由于某些原因,地线外皮烧化了,后用点笔测的其他三根火外皮都带电,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表面泄漏电荷(刚刚想起的一名词,对否,不知),或者是感应电压;
如果确认绝缘没有损坏,应当是可以使用的(只是地线外皮烧坏了)。

另外,可说明是氖管电笔、还是液晶显示的电笔,如何测的,及环境。

网友B:
潮湿爬电或感应电

网友C:
电流大,线发热。。。

网友D:
外皮绝缘不好了

网友E:
你说的是电线外皮烧坏了,那是塑胶外皮碳化引起的感应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感应电

楼主:
只是地线烧了,怎么火线也有感应电?

网友H:
不能吧 那是橡胶 什么也不带电啊,要不你那里金属粉尘很多

网友I:
如果是加热管就是电线小了

网友J:
电缆外皮破损或受潮了

楼主:
只是地线破损了

网友K:
用的数字电笔吧,测出的电压电多少?测一下正常的电线,也有感应电压的。

网友L:
电笔氖管发光液可能是感应电的,用万用表测试下,看看多少电压、你在将中性线绝缘处理之后呢。 或者在中性线完好的情况下还有你说的带电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