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6):
。一台VFD系列变频哭器的P76参数被我改成08,现在我想改参数,但是面板上的按健都没有反应了。
有知道的朋友们。帮帮忙。。。

网友A:
变频器有故障吗?VFD-哪个系列的

网友A:
给你台达的密码
1、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B系列的 :57522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H系列的:33582
台达S1系列变频的万能密码:57522

网友A:
楼主还是衢州的啊?老乡哦。我也是衢州的

网友B:
楼主用的是M系列变频器
可长按ENTER,改P76为00

楼主:
3楼也是衢州的吗?我是常山的,你在衢州那个位子啊,我也经常到衢州的,有空到你那里去学习一下。。。QQ14514134

网友C:
www.drqc.com桨叶干燥机, www.sldry.cn真空干燥机,www.kgganzao.com耙式真空干燥机,
www.hydrying.com小型喷雾干燥机,www.mido.cc常州装潢公司,www.china-huaxia.cn紫外光老化试验箱
www.amskj.com高低温湿热试验箱,www.zsdryer.com气流干燥设备,www.jsyichuang.com气流干燥机
www.czrqpump.com蠕动泵,www.ruiyanggx.cn蠕动泵软管,www.czgeer.com激光焊接机
www.czkuntao.com常州装饰公司,www.czchaoqun.com回转真空干燥机,www.sd-fj.com经编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