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搞这台攻牙机

楼主(2012-07-06):
这些天搞了这台攻牙机,烦透了,问题多多。
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2个攻牙电机反复正反转时温度太高。运转15分钟后,手掌不敢在电机上停留5秒钟!电机功率是750W、4极。
请大家帮忙解决,多给点意见。先谢谢了。

网友A:
攻丝用普通电机正反转?这个普通电机可能受不了吧?普通攻牙机都是机械正反转。
如果要求机械简单的话,就用步进或者伺服电机了。

网友B:
要给电机装上 独立的散热风扇像变频电机那样 这样要好点

网友C:
检查下电机的线圈 是不是电机有本身有问题或者配线有问题了 又或者冷却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给电机装上 独立的散热风扇像变频电机那样 这样要好点

网友E:
要不给电机上端盖打些孔,用气管强制风冷,或者更换其他电机, 我们以前用的大同的攻牙机,就是打孔强制风冷的, 还有国内有些厂家的攻丝机也是电机频繁正反转,但电机温升很少, 你在电机选型上动下心思,

网友E:
你的电机上好像没有独立的风扇,最好在风罩上安装一个高速独立风扇。保证随时冷却

网友F:
电动刀架电机
记得数控电动刀架的电机正反转在电机的回路上有个阻容吸收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
正、反转太频繁了吧?正转换反转时最好搞个延时试一下!

网友H:
楼主 我们有太攻牙的 机子   不过用的一个电机  至于是否是机械正反转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I:
这样的东西频繁的正反转电机肯定的受不了的啊

网友J:
还是先用钳形表看电流吧。主回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K:
你用开关磁阻电机准行。

网友L:
看来你现在这个样子不改装还东西是不行了,电机换个6极的吧,再不行的话加个机械制动吧。

网友M:
延长正反转的延时时间,用带刹车电机

网友N:
自己搞的设备吧,看起还可以,你用了好多电机哦,但你用的都是普通电机啊,为了降成本吧?我们公司的多轴钻床一次加工20几个孔呢,但是机械结构比较复杂,而且是伺服的。建议你改用特种电机,功率、绝缘等级、散热方式再检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