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6):
   根据慧博工程师多年在富士变频器维修上的经验积累,将我们碰到过的一些富士变频器维修的案例与大家分享,希望在这些案例中,能找到对各自有用的信息,帮助大家排除困难。
    案例一
   维修型号:富士P9S系列(P风机水泵用)
   机器故障:面板显示正常,参数也能够更改,具体故障就是面板和端子无法启动。
   检修检测:1、先排除风扇问题。2、参数调整或恢复出厂设置。3、CPU问题。我公司这台维修的机器就是属于CPU故障,更换CPU板卡后就恢复正常了。
   故障分析:由于CPU灰尘大造成短路。
   案例二
   维修型号:富士5000G11 FRN7、5G11S-4CX
   机器故障:通电报ER1,面板显示存储器故障
   检修检测:首先通电按复位键无效,再恢复出厂设置,后还是不行,更换存储器93C56无效,故判断为CPU板坏。更换CPU板后,故障解除。
   故障分析:先复位,复位无效后------换存储器------再考虑CPU板。
   案例三
   维修型号:富士G11 2.2KW
   机器故障:通电无显示
   检修检测:通电后无显示为开关电源坏、开盖发现R、S、T输入端炸黑,说明开关电源已经烧坏,模块SA520186-03 PS12046的一体化模块内的开关管已经短路,开关电源板上的D9(B0615)整流管短路R22(0、11)电阻阻值变大N01(AN8026)电源IC已经烧坏,更换以上配件后故障消除。
   故障分析:电网电压过高、雷击等故障引起开关电源坏。
   案例四
   维修型号:富士FRN11G11S-4CX
   机器故障:开机时主电机的转子抖动
   检修检测:检测三相输出不平衡,静态检查IGBT正常,驱动电路光耦也正常,量它的供电电容C47、C48、C49原来是25V/10UF,经检测电容容量降到7UF,更换电容后三相输出恢复正常400V。
   故障分析:电机转子抖动在排除电机本身问题后,应该是变频器三相输出不平衡,而供电电容的损坏造成供电电压不足输出信号异常影响驱动IGBT导通和关闭时间,造成输出三相不平衡。

网友A(2012-08-08):
好的,多谢了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宝贵的经验

网友C:
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