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6):
   案例五
   维修型号:富士FRN11G11S-4CX
   机器故障:开机时主电机的转子抖动
   检测检修:检测三相电压输出平衡,但是开机时风扇的响声很大,仔细检查风扇发现其中一个DC12V-0、48A两线(10*10*2)的不转了,拆下发现风扇电机已经坏了,重新更换新风扇后,开机电机不再抖动。
   故障分析:1、输出三相不平衡—驱动电路电解电容容量下降。
   2、输出平衡—但是低频运行时电机抖动—驱动电路上的光耦PC929、PC923或2561坏。
   3、输出平衡—但是低频运行时电机抖动—风扇堵塞。
   案例六
   维修型号:FRN55G11S
   机器故障:报警OH1(散热片过热)
   检测检修:经检查为小风扇不转24V/0、19A,由于结构问题小风扇卡住塑料凸出点,把塑料凸出点磨平后,开机故障排除,小风扇正常运转。
   故障分析:结构问题。
   案例七
   维修型号:富士5000G9S/P9S
   机器故障:面板启动后频率调到50HZ后跳动几下恢复到0HZ,变频器无输出。
   检测检修:通电后面板显示正常,设定好面板运行的参数后,按面板的RUN启动指示灯亮,按面板的上下键,调节频率调到50HZ跳动几下就恢复到0HZ,用端子启动接CM-FWD电位器接11、12、13,可以运行频率也可以调节,变频器也有输出。
   故障分析:本机器如需要面板控制必须短接CM-FWD。
   案例八
   维修型号:5000G11 22kw
   机器故障:1、通电无显示
   检测检修:查无直流540V电压,量整流模块正常,查的P1与P+的短接铜片不见了,装上短接铜片后,显示正常。
   故障分析:拆卸后忘装了。
   机器故障:2、通电面板显示正常,但是量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红表笔接P-----黑表笔分别接U、V、W三相交流电压在700V左右;红表笔分别接U、V、W黑表笔接N交流电压在700V左右,量的发现P-U无电压,查U相的上半桥驱动光耦A4506V的第5脚外围的330千欧/1W的电阻阻值变大,更换后故障排除。
   故障分析:1、驱动光耦坏。2、光耦供电电容容量变小。3、光耦5脚的外围电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