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6):
一台艾默生EV2000-7.5KW变频器,逆变V.W相炸坏。
故障如下:
1.去掉模块单独板子通入直流电,一显示变频器报E010(模块故障)
2.再一个一个去掉A7840光耦,故障依旧,把7840都去完通电正常。可以运行,检测驱动OK
3.请问这种机器是否在未装模块的时候,会出现E010故障。谢谢

网友A:
是的,EV2000-7.5KW电源驱动板在没有装模块的时候上电会报EO10故障~

楼主:
楼上,你有修到过这样的板是吗?
这台EV2000的驱动是用3120驱动的,修过很多用3120驱动的,都没这种保护。像EV的这种情况在没上模块之前如何屏蔽此信号?

网友A:
找三根细导线把R114与D53的第三脚短接,R118与D54的第三脚短接,R121与D57的第三脚短接,就可以屏蔽此信号了~
如果还是报E010,就说明是电流检测电路或者是U4小电路板坏了,可以把U4小电路板旁边的R68拆掉也可以屏蔽此信号了~

楼主:
我换了三个全新的A7840后,再通电E010的故障就没有了。焊上模块通电跳E019。

网友A:
如果你没有短接R114与D53,R118与D54,R121与D57,然后就给电源驱动板通电结果不报E010,这就说明电源驱动板有问题的~
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加我QQ 422763619

网友B(2014-12-18):
   一台艾默生EV2000-7.5KW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按启动面板黑一下,UVW有一下电压输出,马上无输出电压 面板马上又亮了。向大家请教  谢谢!新前查到电阻R109  R110坏  光耦PC11坏(型号是PC816用PC817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