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正反转控制

楼主(2012-07-06):
我是一个初学者,我试着用S7-200编一个控制电动机正反转的控制
I0.0是启动按钮,I0.1是停止按钮,正转1分钟,停下来30秒,再正转1分钟,再停下来30秒,。。。。
请高手们看看我的梯形图对不对?谢谢

网友A:
m0.0不能做输出吧 ?
思路对了

网友B:
你还要好好学习啊,标题也错了

网友C:
M0.0处的Q0.0用常闭点就可以了。否则你无法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初学者,我试着用S7-200编一个控制电动机正反转的控制
I0.0是启动按钮,I0.1是停止按钮,正转1分钟,停下来30秒,再正转1分钟,再停下来30秒,。。。。
请高手们看看我的梯形图对不对?谢谢

在第一周期中正转1分钟停30秒做到了,但30秒后没有重新开始正转,原因是定时器T38没有启动。正转1分钟之后,M0.0=1,下一周期,M0.0=0,因此T38不能按要求计时。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