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6):
本单位宿舍六栋野营房,串联,电压波动极大,最低120V,正常在220V,来回波动。大概几分钟一次,万用表插在插座上,读数一直变化,最低120,然后慢慢恢复正常,接着慢慢降低。

楼主:
每栋野营房二台空调,功率2600W

网友A:
是不是线太小了,电压太低了失压,而引起部分用电设备跳载,然后因为电压升高而又依次自动恢复?

网友B: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1

网友C:
线小了 另外输电距离太远了吧
楼主在野外搞钻井?

网友D:
供电的功率不够吗,如果够了那就是线细了,线是多少平方的

网友E:
为什么采用串联呢?并联使用应该不会出现。

网友F:
应该并联使用

楼主:
一般四五栋屋子一条线,从水房配电箱引出,其余四条主线电压都正常,仅此一处有问题

网友G:
加稳压电源

楼主:
稳压电源不现实,目前还如此,电压低的空调不能启动,受罪!仅仅此线有问题,别的屋子都正常

网友H:
去除一部分负荷试试,分段排除

网友I:
从源头测起,看看电压是在哪个节点衰减的?将其摘除,然后断电测试该负载是否有漏电、偷电等行为和现象,再去针对性排除。

楼主:
源头电压正常,排除法试过,接点太多,一个人忙不过来,断电然后搬梯子拔插头,合闸,观察。。。。

网友J:
可能第一发电机功率小了,第二导线细了。

网友K:
为什么要串联呢?

网友L:
把你的六栋野营房平面图发上来,发电机位置,布线示意图!这样方便大家分析!

网友M:
交流电源串联供电?没有听说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四五栋屋子一条线,从水房配电箱引出,其余四条主线电压都正常,仅此一处有问题
是不是这一处的空调有一台坏了或者电线有接触不良的地方.空调启动时电流大把电压拉下来了.电压低时空调停止.电压高时他又启动,如此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