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二

楼主(2012-07-06):
故障描述:三台parker650变频器控制9台2.2KW交流三相异步电动机。其中一台parker650变频器控制三台

2.2KW交流三相异步电动机,人机界面显示过电流,复位后启动变频器后运行正常,运行4小时后故障重现

,复位后不能驱动电机,更换电机后使用8小时又出现相同问题。

故障分析:1.检查电机绕组,绝缘是否OK.
              2.检查变频器复位后有无输出.
              3.检查机械部分有无卡死.

故障查询:电机各项指标都正常,变频器复位后无输出(怀疑模块烧坏);机械部份有卡死。

处理过程:因没有parker650变频器备件,将一台invt变频器作临时使用,将另一台parker650变频器接线端

             子上引出1#(OV),5#(AOUT1)到invt变频器GND和AI端(取同步信号),在从PLC出来的使

能继电器中引一对开点到invt变频器的COM端和s1 端(控制电机正转),在把invt变频器的输出端引入电机

接触器上端。试车后发现有一台电机不能运转,更换一台电机后试正常。

后续检查:把前两台电机拆开后检查电机无异常,直接通电后都能正常运转。

未解决问题:检查电机都是好的,为什么在invt变频器上不能使用,换到另一台变频器上后可以使用?

网友A:
虽然我不用变频器,但还是顶一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