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6):
[upload=jpg]/uploadImages9/8d0ae624c8f45121eee4c8a019323738.jpg[/upload

欧陆590说明书:
[http://wenku.baidu.com/view/c3d9ed05cc17552707220823.html

请问各位大侠,这几块板子都是干什么用的。直流调速器维修时,不带电机是否能够维修?直流调速器维修该如何下手,本人首次维修,望指教!!!!

网友A:
我单位也有啊,它是给可控硅提供触发电压的,6个可控硅,导通输出可调直流电压,量触发电压是否相同,可控硅是否击穿。

网友B:
你的590已经淘汰了,最好能够买块电源板实验一下。

网友C:
这块板子含开关电源和六路末级触发电路。直流调速器,不带电机,也可能检修。但需在励磁电压输出端提供假负载如灯泡加电阻,以提供0~5A的励磁电流,避免引发欠励磁保护,这样电枢电压才能正常输出。

楼主:
欧陆590 3调速器维修问题
今天将电源板那拆下来看了一下,发下220V供电段(D7,D8)连接一个3A的保险管烧坏。并联的一个红色压敏电阻烧坏。控制主接触器线圈的端子D5,D6,电路上面的小继电器烧坏,查了一下是泰克旗下的。换上保险,拆掉压敏电阻,上电面板显示,测量D5,D6之间有220V电压,继电器已经拆下。后来测量旁边电容220nF,电阻680欧都正常,不知道为什么继电器拆下了,端子之间还有电压?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C:
上图为590开关电源与相关端子电路,参考一下吧。

楼主:
谢谢版主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