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6):
三菱FX1Nplc和旋转编码器连接,现在能够手动实现加减计数,如果不给PLC正反输入信号,如何编程才能实现自动检测机械的正反转并进行加减计数,请各位高手指点下,用的是意大利的莱卡旋转编码器,没查到资料,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有A B Z三相。

网友A:
增量式的比较简单
高速计数 运算就行了

楼主:
已解决,是很简单,继电器号选对就可以了

网友B:
A B Z三相的就增量式的,A B接到PLC的X0 X1,用PLC的高速计数功能;

网友C(2020-07-26):
我是初学PLC,请问数字电位器WDH350505如何与PLC进行编程,由减速机带动齿轮做往复运动。谢谢大家给予指导!我的邮箱是wang1964111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