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编程问题(A2USH-S1 CPU)

楼主(2012-07-06):
我在工作中遇到如下一个问题(比如):
如图片所示,我们M303得电,而M304不得电呢?往下的程序中也有另外一条驱动M304线圈的程序。如图所示的条件满足,但M304不得电。反而往下的另一条程序中驱动M304的条件满足,M304得电了。请教!帮忙 为什么上面的M304不得电。

网友A:
双线圈了,最终结果由后面的那个结果决定

网友B:
楼主得了解下PLC的扫描方式了 通过扫面方式你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后面的线圈才会真正动作

网友C:
双线圈了,

网友D:
新手应尽量不要在程序中使用双线圈输出;

楼主:
谢谢了
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了
非常感谢 学习了

网友E:
PLC的扫描方式是从上至下,从左至右,记住就行了

网友F(2012-09-04):
用置位复位指令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G:
双线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