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6):
想收取两个旋转编码器的脉冲数

并以一个为标准来控制另一个的转速

但单片机是如何得到编码器的脉冲数的呢?

我准备用的单片机是stc的

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编码器什么信号?有的有通讯.一般的脉冲,用输入或者中断接收就行了!

网友B:
我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C:
stc89c52有3个定时器,可以用其中的两个定义为计数器对脉冲计数,剩下的一个定时用,并且启用定时中断,然后在中断里读取计数值。

楼主:
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多好
我准备去淘宝买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1&id=15056794776

我也不知道

连具体的接线也没有想好呢

网友D:
先确定旋转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是什么电平的,通常单片机只能直接接受0--Vcc的电平输入,输入电压高的话就很容易烧掉口线。
旋转编码器的输出信号电平较高,解决倒也简单,量一下它的高电平是多少,然后用2个电阻分压成0--Vcc就可以了(保险起见还可以再小一点,例如0--0.8Vcc)。

楼主:
单片机能同时读取两个外部中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