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150W的开关电源没有24V输出,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06):
最近收到客户寄过来的一个坏开关电源,是施耐德24V,150W的开关电源,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但没有24V输出。那个部分坏了?是不是高频变压器坏了?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滤波电容看看怎么样了?

楼主:
电容都没有问题,通电后,量电压了。也找了一个同型号的电源,量相应的电压,电容没有坏

网友B:
有可能是触发芯片故障。

网友C:
开关电源坏了,没有维修的价值,换新的算了。

网友D:
一段一段的查哦
配电柜

网友E:
换个开关电源

网友F:
它用的是什么型号集成块

网友G:
呵呵;新的大约也就100多一点一个,换了吧;

网友H:
发个照片上来看看?或者用的什么控制芯片?输出端是不是有一个保护用的可控硅?是不是过压欠压了?打开看看!有没有明显的损坏,烧焦,炸裂,冒顶,飞弧,裂纹?也可以根据保险管烧断的程度做出大致判断?用万用表在线测量有没有短路,开路,变质?

网友I:
推荐买新的。换成宏海的

网友J:
新的大约也就100多一点一个,换了吧;

网友K:
输入部分,也就是高频变压器的前端看看有一对管子,其中有一个坏啦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坏了,没有维修的价值,换新的算了。

网友M:
看一下风扇是不是好的
量一下直流300V是否正常
吸收回路的二极管是不是好的如果击穿也会出现
电源芯片VCC脚供电二极管击穿也会出现
启动电阻

网友N:
次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G:
施耐德的除了塑壳及带导轨安装的电源价格高,那种像MW的国内生产的全新的100多一个;

网友O:
从故障描述来看,应该是输出哪个元件短路了使电源进入保护状态了,
主要检查次级24V 整流输出的那一部分。

网友G:
这个全新的100多;
国内品牌同规格的几十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