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6):
我XP系统里安装了更高版本的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ELOPER8.86后,当运行软件创建新工程时,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开始我怀疑系统不兼容造成,后来想到我先前装过低版本的使用起来都没问题,后来经多方查找解决方案和亲自操作解决了这个问题。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先把装上的GX DEELOPER8.86卸载,然后点击“开始”任务栏,再点击“运行”菜单,接着输入注册表编辑命令“REGEDIT”,打开目录HKEY-LOCAL-MACHINE/SOFTWARE,找到“MITSUBSIHI”,将其删除,最后把GX DEELOPER8.86重装一遍即可。安装前关闭所有杀毒软件并退出所有应用程序,安装过程中所有选项不要打钩,安装完成后,最后马上重启电脑。
     如果你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不妨按以上步骤试一下,也许你会得到意外的惊喜!

网友A:
楼主,你算说对了,安装后不能创建新工程,别的也打不开,急死了。先安装编程环境,后安装软件,安装方法网上搜搜很全的。

网友B:
以前有个同事碰到过这种现象,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C:
前几天遇到过,不过很简单,呵呵

网友D(2012-08-19):
昨天遇到,卸载,然后注册表删除2个文件,在装全部默认安装解决问题。

网友E:
分三步安装
监控不选
或者你的系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