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7):
原来用的是S9的,现在换了个S11的,不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A:
呵呵;关键是参数的设置;

楼主:
我现在选择SINK,VIA--CC,VIA开关拨至I,端子板控制启动和停止,端子板设定频率。R与CC连接,启动频率5,送电后运行指示灯亮,但是没有频率显示,
改为面板控制启动和停止,启动后有5的显示。
这是什么原因那?

网友A:
先确认你原来PLC控制变频器用的是多段速、模拟量还是通讯方式;

楼主:
4-20ma.模拟量。

网友B:
是的,端子类型和功能都是一样的,关键还是根据控制要求,设置好相关参数就行了。

网友C:
你必须知道原来的PLC控制变频的控制回路的原理

网友A:
用电流注意接线及参数设置就行了;

网友D:
端子控制 或者模拟量控制的都不难
设置好对应的参数
注意接线 或者有些有拨码开关之类的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楼主说的那种换了变频器不能用的问题,不过我遇到的情况比你麻烦。我原来用485通讯做的控制,变频器是A7的那种,后来一台37kw的变频器坏了,买不到a7的换了一台as1的,结果设置好参数却怎么也跟plc通讯不上。看程序、参数那都没错就是通讯不上,实在没办法打东芝的技术支持,却被告知a7太老,现在的变频器通讯协议升级了。后来客服给发来个协议说明书,对照着改了下plc程序才ok。对于你说的问题就简单多了,用模拟量做得控制不会出现我这种情况,仔细对照上面高工们的建议就ok。

楼主:
现在是S11用的VIA-CC,之前的S9用的是II-CC。4-20MA模拟量控制。
用面板启动停止,变频器可以使用。用端子板控制启动停止,短接R-CC,AUN指示灯亮,但是变频器没有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