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AD DA

楼主(2012-07-07):
三菱PLC  AD和DA   用电压表读出来的数据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求高手帮忙
补充  我就是用电位器做了一个实验,用AD 模块读出的电压当作DA的输入电压,结果DA模块读出来的电压跟AD 输入的电压不一样。求高手帮忙。谢谢!
  差5V。
  Fx2N AD
  Fx2N DA

网友A:
请把问题描述清楚;

楼主:
补充
我就是用电位器做了一个实验,用AD 模块读出的电压当作DA的输入电压,结果DA模块读出来的电压跟AD 输入的电压不一样。求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呵呵;看一下你设置范围是否一样;另外与你的AD DA型号有关;
读出电压不一样,是差整数倍还是没什么规律?

网友B:
大概差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5V
检查一下设置对不对

网友A:
AD  DA的型号报一下;
有的数字转换出来差一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