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编程

楼主(2012-07-07):
请大神指点指点
这里面的 0# 4AD 初始化怎么编写????

网友A:
呵呵;就是定义4个通道的测量电压还是电流等;

楼主:
也就是程序里不用编就去的吗?

网友B:
要编写的,根据你模块外接的什么信号,向模块对应的缓冲区写入不同的代码,告诉模块外接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C:
是定义4个通道的测量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D:
查看三菱特殊模块手册,看看上面的模拟量模块的示例教程就懂了。。。

网友A:
比如设定成 To K0 K0 H0000 K1

网友E:
认真看特殊模块手册里面的例子程序

楼主:
还是不太懂,望打算指点。。

网友A:
如果你4路都是电压输入;
第一个AD模块就是 To K0 K0 H0000 K1
第2个AD模块就是 To K1 K0 H0000 K1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  有点懂了  遇到问题希望你能帮我啊

网友F:
我太肤浅了

网友G:
急需:基于PID算法的FX2N控制交流电机的梯形图
我晓得你很厉害,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