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7):
以下S7-300的程序中,T0的TV值, 我输入的是S5T#2S,为什么在监控的时候显示为512呢,这个512如何代表了2S呢。而MW10中的值是从0开始增加吗?MW12中的值从多少开始减少的呢。图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因为,当不指定时基的时候,以最小的时基,即10MS为默认时基,2秒就是200个默认时基,这里的200是BCD码,因此,当您使用十进制方式监视时,200被转换为了十进制的512。

BI与BCD的运行方式取决于您使用的软件:
在Step7中,BI,BCD引脚均从定时值累减,直至为0。
在博途软件中,BI从0开始累加,BCD从定时值累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