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看看

楼主(2012-07-07):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没看明白你提的问题是什么“2个”不同?
提供一份资料供你参考
。
。
红圈部分,Profubus-DP 端子,一组是in,另一组是out,因为profubus-DP是现场总线,可以连接较多编码器走总线,In是连接上一个编码器,out是连接下一个编码器,如是最后一个,要将终端电阻拨码开关拨上。
--不知你的问题是不是问的这个?

网友B:
高档货支持总线通讯

楼主:
我还有一张图就是上传不了,网速不好啊。气死我了。昨天就要上传就是不能啊。怎么分别编码器是绝对值和增量型的啊?

网友A:
从编码器标签如何看
一,看信号输出端子
增量值:信号为简单的A,B,Z,有些还有A-,B-,Z-;
绝对值:信号为如下几种,SSI,Profubus-DP,Canopen,Parallel(并行信号),Modbus,RS485、4--20mA等等。
二,看文字及型号
绝对值往往有“absolute ”标注。型号标签中有时会标12bit,或13bit等多少位的信息。
增量值往往就有1024、600、512、2048等脉冲分辨率信息。
三,找专业的编码器服务,如上海精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档货支持总线通讯
高档货一样中国制造,给你2年质保(非人为及外部损坏包换--上海精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张图就是上传不了,网速不好啊。气死我了。昨天就要上传就是不能啊。
这个论坛上图的图片要缩小,大约600见方的分辨率,看图软件分辨率缩小,或微软的画图软件“拉伸”百分比缩小,再上传。

楼主:
续
这个和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A:
2个不同的品牌,连接到总线上要给PLC提供不同的Logo与GSD文件,如果选用国产化的,也就是改一个Logo与GSD文件。
当然,还要看单圈绝对值多圈绝对值,每圈的位数,外形安装等这些,是否可以替换。
产地:看一下说明书,有的在德国生产,有的在其他国家生产,比如波兰、马来西亚等,也有在中国生产的。如果不是德国原产地的,我还是建议不如用中国生产的,继续开发使用与备件更换更加方便。

网友C:
请教楼上大虾:如果是德国原产的,那就必须要用同样的产品,不能代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上大虾:如果是德国原产的,那就必须要用同样的产品,不能代换吗?
完全可以代换,而且我认为在绝对值编码器中,Profibus-dp的编码器是最容易代换的--只要连上DP总线,在PLC中加入GSD文件,就可以代换,当然还要先能够安装上编码器,分辨率一致或够用就可以。
说道德国原产,主要是考虑到客户对德国原产地产品的品质上的信任,也是我们国产编码器学习与赶上的目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编码器标签如何看
一,看信号输出端子
增量值:信号为简单的A,B,Z,有些还有A-,B-,Z-;
绝对值:信号为如下几种,SSI,Profubus-DP,Canopen,Parallel(并行信号),Modbus,RS485、4--20mA等等。
二,看文字及型号
绝对值往往有“absolute ”标注。型号标签中有时会标12bit,或13bit等多少位的信息。
增量值往往就有1024、600、512、2048等脉冲分辨率信息。
三,找专业的编码器服务,如上海精浦。
 请问大虾绝对值编码器,存不存在A,B,Z或者A-,B-,Z-这类信号?

网友E:
德国 在工控领域真的好强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信号中有串行A,B输出的,也有同时再输出增量信号A,B,A-,B-,但是为避免与全增量的ABZ搞混,不会同时出现A,B,Z,A-,B-,Z-这类信号的。
有一些内置或外置电池的增量编码器,又自称为“绝对值”,在我这里是不承认的。

楼主:
我还是看不出来那个是绝对值那个是增量值的啊。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看不出来那个是绝对值那个是增量值的啊。郁闷
你贴上来的2个都是绝对值单圈的啊,都是Profibus-DP输出的,就是我写的看输出判断啊。这么写还看不懂,我的表达这么差啊,郁闷

楼主:
不是那么说哦。我说的是看型号我没有看出来那个是,区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