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的仿真器

楼主(2012-07-07):
本人刚接触PLC,想自学,求帮助

网友A:
安装编程软件GX Developer和仿真软件GX Simulator,两个软件配合使用
或是直接安装新的编程软件GX Works2,软件包含仿真功能
但是不是所有的指令都可以仿真的

网友B:
还是买个PLC学的更方便;

网友C:
对于初学,三菱有个学习软件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