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 V7.1 安装

楼主(2012-07-07):
我选的是工程师组件,安完后就是没有simatic manager ,重新安装太麻烦了,是我哪里弄错了吗》
要是重新安装,选择哪个程序会有simatic manager,我看光盘里的程序很多但是没有simatic manager,不知道是怎么对应的/
wincc 其他程序都没问题!

网友A:
Simatic Manager是Step7软件的应用程序,如果你安装了Step7,那么一般情况下会有SimaticManager快捷方式,但是也存在没有的可能,此时,你可以在安装目录中找到S7gtopx.exe文件并为其生成一个快捷方式,然后将快捷方式名改为SimaticManager即可。

楼主:
多谢,已重新安装了,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