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8):
大家好
  请大家帮忙介绍几款变频器维修比较好用的数字万用表。我花了一百多买了个胜利的VC9806+,四位半的,结果测量变频器输出测量部出来,公司有个便宜的反而能够测量出来。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电压最好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有些数字表用在这上面不一定好用,我几年前的一个数字表测量起来有啸叫声,显示电压还乱跳,但是用最近买的VC86E数字表可以测量,
总的来说,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话最好用指针表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网友B:
万用表就30元的好,一次买3个,坏一个扔一个

网友C:
变频器维修用万用表要求频率响应要高,其他指标不太重要。

网友D:
15B就 可以

网友E:
数字式的要带滤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