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空开,

楼主(2012-07-08):
空开是DZ47 10A    控制的是24VDC ,当24VDC 短路,空开也跳,这是为啥,220能跳, 24也跳   这是为啥呢, 那个空开是什么原理啊,怎么直流的也跳啊

网友A:
楼主是说,DZ47现在接的是24VDC,能够保护;而通常,DZ47是用于220VAC吗?
DZ47的短路保护,应当是电磁动作,足够的电流,产生足够的电动力(电磁铁),开关就动作了。

网友B:
是速断动作,瞬间跳闸。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都会产生磁场。只是交流电磁场与电源同频率交变。
直流空开与交流空开的区别,为什么不能通用?
主要是电弧方面
交流空气开关灭弧装置灭弧能力较直流空气开关低,直流线路中由于直流电流的大小和方向是不随着时间而变化故而分断的时候产生的电弧要大
在看似相同电压等级的直流空开在用于交流电时侯的灭弧能力是绰绰有余的,而看似相同电压等级的交流空气开关在断开直流电路时灭弧能力显然不足,一旦过载跳闸,空气开关不能有效灭弧,不但因电弧的作用不能立即有效的断电,而且空气开关也会烧坏,这样不但起不到保护作用,还会造成严重后果

网友C:
原来如此!

网友D:
短路保护,只要短路电流足够大就会跳的

网友E:
讲的不太明白.短路了肯定跳

楼主:
1楼的说的很对,但是说的不明白,能不能说的明白点

网友F(2012-08-23):
过载保护。

网友G:
空开是DZ47 有两种保护,1是短路保护,2是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是电磁式,短路电流是个定数。一般是10倍于额定电流。过载保护是电流通过双金属片发热跳闸。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就会跳。只是过载电流越大,跳的时间越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