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8):
哪位大侠能从理论的角度解释一下:“电磁阀线圈脱离铁芯会烧掉?”的问题。

网友A:
嘻嘻,我来说。线圈脱离了磁场,他的感抗就基本没了(除非匝数无限),这样,他的阻抗基本就是线圈铜电阻了。加入原电压后,不就是短路了嘛。不烧反倒不正常了。

网友B:
这只局限于交流线圈!直流线圈情况要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嘻嘻,我来说。线圈脱离了磁场,他的感抗就基本没了(除非匝数无限),这样,他的阻抗基本就是线圈铜电阻了。加入原电压后,不就是短路了嘛。不烧反倒不正常了。
说的简捷明了!

网友D:
我下来实测了一下电磁阀的电流,AC220V驱动的电磁阀,线圈电阻0.944KΩ,有铁心时电流为0.076A,无铁心时电流为0.200A,电流几乎为正常时的3倍;DC24V驱动的电磁阀,线圈电阻为126.6Ω,有铁心时电流为0.190A,无铁心时电流为0.187A,有无铁心对电流几乎没多大的影响。这是为什么?

网友D:
电磁阀铁心与电流的关系
进一步测量相关的参数,AC220V电磁阀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阻0.994K,用电桥测量100HZ无铁心的阻抗为1.0394K,有铁心时阻抗为2.8480K,根据I=U/Z计算,无铁心时电流为0.2116A,有铁心时电流为0.0772A,与实测结果基本吻合。从阻抗测量值来看,表明在交流电源时,铁心对于电磁阀线圈电流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铁心可以急剧增加线圈的阻抗。

网友E:
电磁阀烧线圈应该和脱离铁心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嘻嘻,我来说。线圈脱离了磁场,他的感抗就基本没了(除非匝数无限),这样,他的阻抗基本就是线圈铜电阻了。加入原电压后,不就是短路了嘛。不烧反倒不正常了。

网友D:
有关系
谁说没关系,从我的试验结果来看,在交流电源时,线圈脱离铁心以后,电流会急剧增大。。。

楼主:
多谢个位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