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8):
本人是外行,只懂pc和以太网,因为某些原因要准备监督一个工业控制系统的开发,最近在恶补知识,在工业网络通讯上感到困惑。比如典型如ModBUS协议,这个协议里说,只有主站有主动呼叫能力,从站只有收到呼叫后才会响应,从站具有唯一识别码,从1-247。但是有个问题在于,既然从站不能主动发起呼叫,谁来告诉主站总线上有多少节点,每个节点的唯一识别码是多少?由谁来编码,拿掉一个节点会如何?我知道以太局域网里以网卡mac地址作为唯一识别码,而网卡会定时广播告诉局域网里的其它设备自己这个唯一识别码,工业网络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12-10-24):
modbus 协议里面也是分地址的,主站根据地址来读取信息

地址其实跟以太网卡mac 一样,只是这个地址不用搞得这么复杂
直接用012345这样的数字进行标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