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使用方法

楼主(2012-07-08):
我刚学习plc,写程式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在cx-programmer中输入指令,想简单的指令还可以在工具栏中找到,例如常开,常闭,线圈之类的,但是像定时器等指令的都不知道怎么输入指令了,有没有好的资料介绍怎么输入指令等,谢谢了!

网友A:
线圈后面那个就是写定时 及功能指令的

网友B:
建议楼主买一本关于 欧姆龙CX的应用基础与编程实践来看看

网友C:
说明书从网上就可以找到

网友D(2012-11-30):
上欧姆龙工业自动化官网上可以下很多免费资料的
http://www.fa.omron.com.cn/

网友E:
以后不论什么品牌,需要什么资料都去官网搜,就解决了

网友F:
上官网下一本单元软件手册看看,先把寄存器地址记下然后再看指令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