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8):
我单位是轧钢厂,今天检修时更换两台直流调速装置,一台为6RA7000,一台为6RA7078,更换完成后将之前备份的参数下载后,装置能合闸,状态也正确,但当给使能时装置报警,先报A036,接着报A031,电机不能运行,请教给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啊?
   补充:开始认为是参数有问题,于是将CUD1板子、CUD2板、ADB板、EB1板及EB2板全部更换了,反正装置门上所有板子都换回去了,还是报A036,A031,最后没办法了,由于现场着急生产,只好将旧装置装回去才可以。原来也换过装置,没见出现这样的问题啊,请教各位老师了。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刚刚在西门子的论坛里看到过。已经有人回复了。其实你应该从装置的外围来找原因,而不是装置的内部。先外后内顺序是有序的。不要总是把眼睛放在装置的软件或硬件上。问题往往是简单的,而我们却可能视而不见。

网友B:
之前备份的参数下载出问题,还是找硬件吧,用替换法

楼主:
K版主说的好,处理问题先外后内的顺序,因为我这装置是在线运行时间长了才更换的,之前运行没出什么问题,所以在处理问题时只考虑装置了,的检讨自己。
2楼的老师,刚开始我怀疑参数有问题,在将参数作比较时发现有许多参数不一样,我参数上传下载时没有问题啊,怎么又些参数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