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输送糊状物?

楼主(2012-07-09):
设备中要输送糊状物,就是面糊那样的东西。能控制它从喷嘴出来或者停止。请问如何实现呢?
或者,哪些现成的设备可以参考?

网友A:
参照注塑机的方式

网友B:
搞个单向阀,或是气缸驱动就可以啊

网友C:
可以借鉴注塑机或者挤出机

网友D:
点胶机   可以考虑下

网友E:
用隔膜泵   糊状物专用泵

楼主:
注塑机的螺旋杆可不是单纯的输送,它还那把塑料粒子熔化成糊。而我说的就是直接把糊倒进去。所以感觉不合适。

网友A:
楼主真不是搞机械的了,其实这只是个原理问题,我们上面所说的注塑机的送料方式,并不是说一定要加热的呀,你可以不加热的嘛!
用螺杆方式送料,螺杆连空气都能送,糊状的东西还不能送么,还有能从喷嘴里出来的方式,有什么比螺杆的压力更大呢?
隔膜泵是可以送糊状的东西。我也用过,但如果要求能喷出来,还要定量的话,是有难度的了。

网友F:
粘度大吗泥浆泵怎么样

网友G:
参考机器黄油自动润滑系统

网友H:
我们用螺杆泵输送胶的

网友I(2012-10-21):
   齿轮泵,粘胶厂是这样送的.

网友J:
用螺运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