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9):
电机额定频率为50HZ,额定电压是380V,变频器运行频率50HZ,变频器输出电压限定在360V,这样的话对电机会有影响吗?会不会严重发热,过电流现象呢?

网友A:
电机发热是因为电流,扭矩的原因。。。

网友B:
如果电流小于额定电流的话,不会有影响的。如果电流超过了电机的额定电流,那电机有发热的问题。

楼主:
电机是55KW的,工作时电流才82A

网友C:
没什么影响

网友B:
对于楼主这样的问题,如果负载是一个风机,扇叶的角度不同,进风口和出风口的面积不同,都会影响到电机的额定工作点有不同的反应。有时候给定50Hz额定频率,电流会很小,有时候电机的频率还没到50Hz,电机电流却已经达到甚至超过额定值了。因此,在额定频率工作点之前,如果电机的电流超过了额定值,那就是过载运行了。要特别的注意。

网友D(2012-11-28):
可以调的  像松下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是55KW的,工作时电流才82A
这个没事。轻载状态。电压达不到额定值。没有关系,只要运行正常即可。还节省能源呢(电机的效率提高了)。

网友E:
看了一下,但不太懂,